[其他]
求助XPS LA-C881PIO带程序吗MEC5085-LZY-5

楼主(2019-04-07):
我现在手上有台DELL ,主板型号LA-A971P,IO芯片也是MEC 5085-LZY,按开机钮也是电源指示灯亮,没电流反应,查电路图,应该带程序。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dell的xsp15找不到图纸待机正常插电源就有小电流0.06  后级有短路

网友(2019-08-13):
你好 XPS MEC5085的芯片你修好了吗 我的dell电脑MEC5085也是烧了加我微信S18013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手上有台DELL ,主板型号LA-A971P,IO芯片也是MEC 5085-LZY,按开机钮也是电源指示灯亮,没电流反应 ...

你好 XPS MEC5085的芯片你修好了吗 我的dell电脑MEC5085也是烧了加我微信S180135

网友(2024-11-24):
今天修到一台戴尔XPS 15-9550板号LA-C361P R**.0 笔记本。。。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08按开机键没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测没有3/5V待机是由PU400 TPS51285BRUKR提供,测得出18脚+5VALWP短路阻值0欧用烧机法烧出CT148 6.3V22UF电容击穿。。。将其拆除后3/5V待机出来了。。插电0.026按开机键0.028指示灯白灯亮10秒后灭电流回到0.026.。。。。按不触发维修测UE3 MEC5085-LZY-4  I/O蕊片工作条件和南桥工作条件::

南桥工作条件  D122 3脚+RTCVCC(实时时钟电路):2.9V(偏低正常3.15V)
南桥工作条件  RH531电阻INTRUDER#(内部1.5V电压调整器的使能端):2.8V(偏低正常3.15V)
南桥工作条件  RH83电阻PCH_SRTCRST#(PCH桥内部ACPI模块的复位):2.9V(偏低正常3.15V)
南桥工作条件  RH84电阻PCH_RTCRST#(可校准的实时时钟):2.9V(偏低正常3.15V)

UE3 MEC5085-LZY-4  A11.A22.A26.A41.A52.A58脚+3VALW蕊片供电:3.3V
UE3 MEC5085-LZY-4  B64脚+RTCVCC(实时时钟电路):2.9V(偏低正常3.15V)
UE3 MEC5085-LZY-4  A64脚ACAV_IN=AC_IN  交流电源好入:3.19V
UE3 MEC5085-LZY-4  A21脚LID_CL_SIO#休眠:3.3V
UE3 MEC5085-LZY-4  A45脚PCH_RSMRST#   I/O准备好:3.3V
UE3 MEC5085-LZY-4  B67脚POWER_SW_IN#触发排针:2.9-0-2.9V(正常为3.15-0-3.15V)
UE3 MEC5085-LZY-4  B58脚SIO_PWRBTN#  I/O至南桥通信:3.3-0-3.3V
UE3 MEC5085-LZY-4  A34脚PCH_ALW_ON 蕊片供电永远开启:3.3V
UE3 MEC5085-LZY-4  A12脚I-ADP 电源适配器检测:0V
UE3 MEC5085-LZY-4  A2脚THERMATRIP3# 温控测量3#:3.3V
UE3 MEC5085-LZY-4  A54脚AC_PRESENT 电源适配器存在:3.3V
UE3 MEC5085-LZY-4  A61脚MEC_XTAL1  I/O时钟1:32.768有波形
UE3 MEC5085-LZY-4  A62脚MEC_XTAL2  I/O时钟2:32.768有波形

UE3 MEC5085-LZY-4  A35脚SIO_SLP_S3#  南桥至I/O通信:0V(正常为待机0V触发3.3V)
UE3 MEC5085-LZY-4  A9脚SUS_ON  挂起开:0V(正常为待机0V触发3.3V)
UE3 MEC5085-LZY-4  B9脚RUN_ON 跑起开:0V(正常为待机0V触发3.3V)

分析:I/O和南桥的工作条件基本正常,但是就是不发出SIO_SLP_S3#‘SUS_ON' RUN_ON为0V....。。。看到+RTCVCC(实时时钟电路)电压有点偏低,按常规拆下CMOS电池不装按开机键故障也一样测量有3.0V电压好像也没问题,,难道I/O坏了??南桥坏了???思考了很多死马当活马医更换一颗全新CMOS电池上看看。。。插电0.017测+RTCVCC(实时时钟电路)上升为3.15V,,,按开机键电流1.285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这主板的I/O有AB两层引脚,B层引脚不容易测所以提供点位图发上来共享:戴尔XPS 15-9550板号LA-C361P R**.0点位.cad。。这主板除了有3、5V待机还多了一个1.0V待机。

戴尔XPS 15-9550板号LA-C361P R**.0点位.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