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EQ FE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01-14):
谁知道EQ FE是什么芯片

三星的主板,没有图纸,如果打eq搜得话会得出是3v5v的待机芯片,但这板上不是。这板上是内存的供电ic,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也没有找到定义,有知道的兄弟不???

网友:
这个你要么问卖芯片的商家要么看图纸谁能记得那么多啊!!!

网友:
RT8223MGQW    就是这个

hyy

网友A:
如果是这个的话,应该有两路pwm输出,而我这个只有一路,我跑了线,也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个的话,应该有两路pwm输出,而我这个只有一路,我跑了线,也对不上

是RT8223,有一脚接地就输出一路

网友:
帮你找了你还不相信 不回去淘宝看看吗 EQ= 确实是这个 至于你说脚位不对注意后缀区别

网友(点评):
估计他的是二修机。芯片被上家胡乱换上的。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B:
是二修机,芯片被人换了吧。芯片上的1脚标志和板子是小三角都对不上

hyy

网友:
就是 对不上

网友:
我都是先看看离哪里最近 估计一下应该是哪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二修机,芯片被人换了吧。芯片上的1脚标志和板子是小三角都对不上

果然是被上家换掉了

网友:
论坛里一搜就知道EQ是什么芯片了。。。。。。。。。。。。。。。。。。。。。。

网友:
哈哈,果然是不一样,引脚都弄错了,二修这么有挑战的吗

网友:
问淘宝卖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