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 K42Jr 4.0 不开机短路维修

楼主(2019-01-14):
顾客拿台ASUS K42J说不开机。那我就直接插上电电流是0.076A,我记得这台待机电流是0.03左右。不管了直接拆机。拆好了直接测量公共点正常。然后测量待机3/5V发现3V短路了断开PJP8106发现后级+3VSUS短路了。

然后查和拆了好多东西还是一样,最后断开JP3301+3VSUS不短路了原来是+VDD33短路了以为是U3301短路了,换好后还是短路这下头痛了,我把+VDD33有相关的全部都拆了还是短路这下蛋疼了。到最后想放弃了把东西装上然后接上电忽然SD卡槽里面冒烟心想可能还有戏。

拆开然后把SD卡槽给鲁掉。

发现个烧焦的小洞然后挖开+VDD33就不短路了然后装机收钱

麻烦各位大佬帮我加加分吧。。。

网友A:
感谢分享,3.3v短路一般还不太敢烧鸡!

网友:
板子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3.3v短路一般还不太敢烧鸡!

敢敢烧。。。。。。。。。。。。。。。。。。。。。。。。。。

网友:
是的差点放弃修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种板体换了修好 稳定吗?

网友:
烧一下还是可以的 大不了桥死....... 这种细节问题最麻烦了

网友:
烧吧烧啊烧完了板子没了

网友:
卡槽下面,一般想不到。。。。。。。。。。。。。。。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采用烧鸡大法咧。以后遇到短路的只管烧,调好电流没事的。

网友:
拆了那么多东西别还拆出新故障了。如果是轻微短路烧不出来的才考虑拆件排除

网友:
我也是修的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