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R2C4的痛苦经历

楼主(2019-01-14):
    之前一台雷神911,SR2C4短路,前前后后买了3个桥,换上去全部是获取不了ME,导致半小时掉电。BIOS刷了个遍。最后不敢买了,亏本近300.
    这次一台V星机器,这个桥直接炸了。很犹豫接不接。最后报了个400.抱着侥幸的心理接了。先是把之前取下来的不能获取ME的桥做上去,刷上我自己合成的BIOS。能开机。还是半小时掉电。又花100多进了个桥。搭配自己合成BIOS,做上去触发瞬间0.3左右掉电。刷遍了论坛BIOS还是一样。联系商家自然是:这批货很稳定,反应很好。应该是你没做好。。。。。
    生意不好做哦

网友:
所以基本上做桥做u的直接让客户换板。。

网友:
技术值钱吗

网友:
又是SR2C4,的确很麻烦

网友:
需要原厂未通过电的纯净ME,桥才能正常获取并写入桥内部的寄存器中。而且这种桥不能买拆机的,很容易就写不进ME。所以尽量买工厂的桥。我上次修版进是找关系在华说工厂直接拿到的SR2CO。然后在TB买的工厂BIOS,提取的ME模块并合成到原机的备份BIOS中刷入,一次性成功!

网友:
我们也是的,基本上桥也不敢换了,钱都是小事,折腾不起。。。。

网友:
换这个不容易

网友:
是不好搞,前两天修了一个神州的换桥半小时掉电,最后买了个工厂板的桥才好,之前修个一个msi的也是换了两个都是半小时掉电,最后放弃了,今天有又接了一个msi的换桥上一点电,还在搞

网友:
我之前买了一个,没搞好,现在还丢着呢。大家以后做这桥要慎重考虑

网友:
这种全新的六代桥要二百六吧。

网友A:
我换过太多2C4  都没毛病的                  应该买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太多2C4  都没毛病的                  应该买的芯片有问题

你是哪家买的哦?论坛上反应这个桥的很多

网友:
芯片的问题一定要找好的商家一般我就是买原版全新桥  散新的都不要用

网友:
SR2C4的bios我修改过很多了,这个桥很贵

网友:
bios是优先解决的问题

网友:
老板们的工厂出来的桥 在那里买,我是受伤了,买芯片我从来就是买最贵的,就这也不管用,深圳的货都是伤怕了

网友:
技术越来也不值钱了,廉价劳动力

网友:
最后一句,看完我笑了,生意不好做哦,呵呵,他们卖芯片的,利润比我们,多多了

网友:
这桥好像分版本吧,我有个拆机的桥,是联想拆下的,装到其它主板上就不能用,只要装到联想其它主板上一切都正常,

网友:
这种桥换的很少 我只在联想Y400的机器上碰到过 这个问题除了BIOS 就只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SR2C4 SR30W 我都拆机换了几个了,没有问题,好主板上拆下来的应该是可以的,买的倒是有问题的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