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工作站 板号la-9371p 3V转换求助

楼主(2019-01-14):
现在是上电待机0.01,自动触发到0.6左右,掉电后一直0.01到0.07乱跳,来个大神解释下上面电路如何正常工作?

网友A:
当SLP_S3#为高电平时,Q39导通,SLP_S3变为低电平,J2那个节点旁边写的英文是短接,这个节点是相连的,要使+3VDS转换为+3VS,则Q9A不能导通,即SLP_S3必须为低电平才不会拉低U25 G极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SLP_S3#为高电平时,Q39导通,SLP_S3变为低电平,J2那个节点旁边写的英文是短接,这个节点是相连的,要使 ...

好久没看过图纸了,看了你的解释我还能懂 ,没荒太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SLP_S3#为高电平时,Q39导通,SLP_S3变为低电平,J2那个节点旁边写的英文是短接,这个节点是相连的,要使 ...

问题就出在这里,slp_s3图纸上明明是导通的,它为低不就不触发了啊,图纸我看得懂,就这个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出在这里,slp_s3图纸上明明是导通的,它为低不就不触发了啊,图纸我看得懂,就这个不懂

SLP_S3#量了么?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P_S3#量了么?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触发后g,s为0,d级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后g,s为0,d级高电平

那就是桥没有发出SLP_S3#信号,往前查条件

网友:
装上COMS电池试试

网友:
这个图看不懂真的别干这行了

网友:
查SLP_S3#应该为高电平 SLP_S3应该位电平 主要查SLP_S3#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出来过slp信号的,不过后面都掉了,方向找错了,没有示波器真不知道改怎么查,桥的slp信号对地都正常,估计后级保护

网友:
把SLP_S3#信号相连的地方都一一断开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此贴问题以解决,公共点电压不稳,换了一个电源头和第一个隔离管就好了,后续上拉电阻R363损坏导致+3VS先出来,风扇狂转,换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