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ipad pro 12.9 4g版硬解id

楼主(2019-01-14):
本人修手机几年了,主要加工屏幕,主板维修,菜鸟一个,有点手工,但是只能搞主板简单的问题,扩扩容,触摸不灵,不充电等,大问题弄不了。

朋友给拿了个ipad pro 12.9寸,4g版得,有id。就像练练手。听说先改wifi版,刷机,拆硬盘写对应的序列号信息。然后我就按论坛方法先拆掉电阻,然后刷机,开机激活没有wifi了。

现在问下是不是必须要换掉wifi模块,还是光拆硬盘改序列号等信息就可以激活,有wifi了?懂得指导下,可负费请教,红包答谢

网友A:
硬盘好像要解绑WiFi  你解绑WiFi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好像要解绑WiFi  你解绑WiFi 试一下

试了不行,我问了说要换wifi模块

网友:
还要换WiFi模块才可以,上淘宝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