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81-1 不触发返修

楼主(2019-01-14):
机器十几天前拿来的时候故障是不触发,拆开机器后发现bios被人焊过,所以又拆下BIOS刷了一下成功点亮,也就没再多想装起来给客户了
十几天后机器拿了回来,还是老故障。
一开始比较挠头,为什么5代的CPU 一体桥,这种CPU遇到坏的好几个了,而且这个板还没图纸。所以先和客户讲清楚了利害关系然后尝试维修
首先确定思路,不触发先看是EC没工作还是桥没工作

借用 13302-1图纸(这个图纸和故障主板用的EC和CPU都是一样的
通过跑线找到开机脚为EC第93脚开机脚PSL_IN2#

此处按开关有跳变,接着量第117脚,EC发给桥的开机信号PM_PWRBTN#此处也有高低跳变,说明EC已经工作,而且按开关后3V 5V 待机产生(此机在触发前无待机电压
接下来是走的弯路,测了RSMRST#   RTCVCC 等等都正常,但是就没不触发。
后来用万用表在3V待机电压上一量发现如下图

3V待机电压是个美丽的锯齿

此机用的待机芯片是 51225C
找来芯片换上,完美触发

到此此机修复

网友A:
换完没再示波器打一下波形    有时候示波器问题也有这样的波形 但是正常机器

网友:
经验值的学习

网友B:
这不应该是电容不良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完没再示波器打一下波形    有时候示波器问题也有这样的波形 但是正常机器

换完肯定打了 还需要我上图吗。示波器打这样的波形,要么电路问题,要么示波器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应该是电容不良了么

用示波器打下上下管的G脚,波形正常换电容,波形不正常换芯片,不过一般这种波凭经验,新品啊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波形一般要么芯片要么反馈,要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应该是电容不良了么

我也感觉是滤波电容。。。

网友:
好厉害,有示波器比较好判断,但是我不会用,

网友:
哈哈,有示波器修机就是方便,我现在修机真的离不开示波器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也是不触发,可惜运气不好不是芯片问题。dell的有好几款这个机器不触发的故障挺多的,大多都是待机电容问题导致3,5vpg不对

网友:
最近看到好多1225芯片的问题,下次看到先换一个试试,这款芯片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