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华硕的通病,不加精都没天理了,

楼主(2019-01-14):
如题,
     现如今华硕的市场占有率逐渐增加,给大家分享个华硕主板的一个绝对的通病,必好的。首先4代CPU以后高端芯片组都做了两组两组供电,基本都在南桥附近,一个是PCH1.0V 另一个就是1.05ME电压,华硕的板子1.05ME电压非常爱坏,不是偏高就是偏低,造成的故障有,加电掉电,不跑码,无VCORE等等,故障。如果1.05ME偏高,首先更换1.05ME芯片,然后上电测试,如过电压正常机器不亮,更换PCH 必好,电压过低,同理。1.05ME是一个标准的1.05哪怕变成1.08都会有故障。有此电压的主板好多,B85 GAMER PRO   X99-A  X99-E  Z270-A 等等等等,太多了 不一一描述了。总之这是一个不分机型的通病,换完必好。
     版主记得加精,楼下上图:

 会员1205708100鑫豆2025-8-23 08:00
 会员1568918100鑫豆2025-2-11 00:31
 会员1153121100鑫豆2024-1-7 22:43
 会员1063792100鑫豆2023-12-15 14:13
 会员1114483100鑫豆2023-12-14 16:38

网友A:
这种高端板坏的也少吧 基本现在都遇不到  先收藏 啥时候遇到了 看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端板坏的也少吧 基本现在都遇不到  先收藏 啥时候遇到了 看看 谢谢

越高端越容易坏,只不过基数小你遇见的少

网友:
1155 1150的玩家国度或者堆料高极一点的主板这个芯片都爱坏 芯片叫RT8065

网友:
这个很早就是通病啦,修了很多了,B85pro,z97都有丝印是29

网友B:
过电压正常机器不亮,更换PCH 必好,电压过低,同理。1.05ME是一个标准的1.05哪怕变成1.08都会有故障。有此电压的主板好多,B85 GAMER PRO   X99-A  X99-E  Z270-A 等等等等,经念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电压正常机器不亮,更换PCH 必好,电压过低,同理。1.05ME是一个标准的1.05哪怕变成1.08都会有故障。有此 ...

经念是啥意思。。 不太懂哦,凑够三十个字符吧

网友B:
经念就是你根据你实际维修案例总结出来的结果。

网友:
看来堆料堆太多,反而更加容易坏了,哈,之前买主板是数cpu供电相数,如果供电相数一样还要数芯片组供电跟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念就是你根据你实际维修案例总结出来的结果。

修了华硕的主板大概有个4K-5K片吧。新老都有。总结出来的

网友D:
1.05      太容易坏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5      太容易坏了                               ·

确实。

网友E:
卡76如何修,原来用G1840还工作好好的,换了一片1231V3就点不亮了,换回G1840都是卡76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卡76如何修,原来用G1840还工作好好的,换了一片1231V3就点不亮了,换回G1840都是卡76

刷BIOS啊

网友:
等我遇到了这个板子一定付费看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的华硕这种高端板比较少 一般遇到都是BIOS爱出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路过学习了

网友F:
可以,老师傅经念很足hhh,电子设备是越做越精密,越精密越难修,吹个热风都怕爆锡

网友:
学习了!今天也一个B85反复掉电,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先收藏 啥时候遇到了 看看 谢谢

网友:
我靠  天天要钱

网友G(2019-02-14):
丝印29  这个模块在PCH里应该是读取BIOS的

网友:
这个早就是通病了,碰到过好多次了

网友H:
在我这里恐怕3年都见不到这种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我这里恐怕3年都见不到这种板

真的不一定哦,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个不是我要的 系统自己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丝印29  这个模块在PCH里应该是读取BIOS的

me模块的供电,读取南桥id及最基本最底层信息的

网友:
这么辛苦的付出,细节决定成败还好没有白忙活,今天一天就修这个本了吧,费心劳神~

网友:
1.0ME电压是干嘛的?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念是啥意思。。 不太懂哦,凑够三十个字符吧

经验

网友:
哦钱死,这都要钱,靠

网友:
这个高端板子,还在保内目前没修到过

网友:
又可以挣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老师傅经念很足hhh,电子设备是越做越精密,越精密越难修,吹个热风都怕爆锡

你想说的是老和尚念经的吧???:

网友:
这是修了多少片总结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卡76如何修,原来用G1840还工作好好的,换了一片1231V3就点不亮了,换回G1840都是卡76

你好,我的也是卡76-77冷机开机正常,把电源二次不开机

网友:
应该是丝印29=的IC吧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可以参考

网友:
155 1150的玩家国度或者堆料高极一点的主板这个芯片都爱坏

网友:
白打开了,跟我的不一样啊   贴纸X99-PRO

网友:
没有看到可以让人信服的分析

网友:
等我遇到了这个板子一定付费看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高端板坏的也少吧 暂时还没有遇到  先收藏 啥时候遇到了 看看 谢谢

网友:
遇到了可以试一下,以前看到这种板都无从下手,台机主板利润低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先收藏 啥时候遇到了 看看 谢谢

网友(2019-03-19):
这种贴都要钱?看了回复贴后这是华硕的通病,记得AMD780主板的ME1.2V变大成1.4V就是这问题。

网友:
这个板是真的难受,楼主要是能解释一波就更完美了,我遇到这个前前后后差不多20片,确实都是这个问题,但是有的换了也没见好的,难受得要命,又没有这个图纸给分析

网友(2019-04-26):
我昨天碰到一块换了3个芯片多不行。那1.05还是0.4V。哎。客人:'的急脑壳一热就返给客人了。。。

网友:
最喜欢看见通病两个字啦,先收藏

网友:
要收费啊,什么通病啊,,,,,,,,,,

网友:
确实经常遇到,走了很多弯路才发现这个故障,但修的少,不知道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