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老电脑B460q求助

楼主(2019-01-14):
插电无任何反应这个51123很烫,主板没有烧毁痕迹,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后级短路或芯片自身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短路或芯片自身损坏

好的 查了都说是一个北面的海绵吸水损坏的 设计的问题

网友:
看看线性输出阻值  这个芯片的故障率不低

网友:
后级短路或者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线性3v  5V 有没有短路·  , 芯片·自身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