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改集显,有黑边

楼主(2019-01-14):
按照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28221-1-1.html改的,现在能显示,好像分辨率不对,图像偏了

网友A:
找找有没有集显的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找有没有集显的 BIOS

g450集显都是gl40,一样吗?
字数

网友:
刚改了联想G455的,没这样的情况。

网友:
原来装上驱动就行了,害我检查了好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