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70A-USB3维修

楼主(2019-01-14):
今天修了7块技嘉的870主板,为了下载图纸 bios 下载分又没了.....
主板都修好了,这个主板好多故障。。。。

无CPU 供电
测量ISL6324A 的EN

量DQ17 3脚 C极 无电压

测量DQ18 2脚 B极 无电压跑线路到Q431 量Q431的G极是高电平D极是0V 不是Q431问题

测量Q54 B极电压

C极

Q54的B极电压正常应该是0.6V(钳位0.6V导通) 测量值是2.06V是不正常的 且C极还有4.21V Q54未导通 Q54坏!!!
Q54位置

第二个故障是开机掉电  开机一秒就掉 不会重启 ,装不装CPU都一样、
这个故障修过了是通病来着
直接找Q9

把Q9拆了

这个是CPU温控信号

剩下的主板就是电压、时钟都正常 PWR_GOOD也有 然后就是复位闪 不跑码
这个故障AMD板子太多了。。。。
有一块主板是有时能跑码有时又复位闪
北桥虚焊会复位闪 尝试压北桥没有效果 加焊也无果
一连几块都是这样应该不是北桥问题了,测SB_PWROK NB_PWROK都是正常的
到处扫啊扫 测到CPU供电旁边的三极管有一个坏了B极高电平电压 C极也是高电平 换了马上跑码。
三极管是Q309 跟Q310是组合的三极管是开启信号用的看电路图是开启PWM_PWRGD

几块都是换了这里就好了,这个信号是CPU发给ISL6324A 应该是通知ISL6324A开启CPU VID解码 修正CPU电压的
为了验证是不是这个信号的问题,把Q309拆了当Q309坏了 Q310 C极就没电压了也就没PWM_PWRGD了

不跑码了测量CPU电压

0.96V
装上Q309

再测量CPU电压

然后就是亮机了

这几个故障就是这几块板子的问题了 有几块是重复的故障。
大家加点分啊~~~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看来可以过个肥年

网友:
师傅对故障分析的清楚到位!学习了!

网友:
厉害、这款技嘉板我遇见的大多都是复位灯闪、也都是做的北桥才好的。但是还没有遇见这个pwm_pwrgd信号引起的。下次会多一个思路。谢谢

网友A:
请教楼主大神个问题,ma770-ud3开机卡主板logo,喇叭响一下貌似自检通过,诊断卡显示25,键盘无反应无法进bios。但是偶尔进了桌面能正常运行,重启或关机再开又卡logo了。不知道有什么思路

网友(2019-02-28):
谢谢大师的分享,好东西有位置图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大神个问题,ma770-ud3开机卡主板logo,喇叭响一下貌似自检通过,诊断卡显示25,键盘无反应无法进b ...

卡logo一般为外围设备故障,重点检查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logo一般为外围设备故障,重点检查硬盘.

测试cmos跳线对地短路,应该是南桥坏了吧。风枪吹了吹,现在开机已经没反应了。

网友:
这种机不出供电  应该很容易秒掉

网友:
好经验啊,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加分加分

网友:
好经验啊,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加分加分111111

网友:
线路及维修,这才是正真的维修 思路清晰 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学习了,供电管理芯片处理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