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A1278光驱位加装硬盘,系统卡在光标界面!

楼主(2019-01-14):
苹果MACBOOK PRO A1278笔记本 2012年中款式,原来机械盘拆下来装三星850EVO 250G固态硬盘,安装WIN7系统驱动打驱动很顺利,然后把机械盘通过装换支架装到光驱位,就启动不起来了。屏幕左上角出现个短光标一直闪烁,拔掉光驱位硬盘排线就可以正常进系统,尝试过重装系统,换不同品牌的机械硬盘都不能解决,光驱转换支架上的小开关也调过不同位置,试过把固态装到光驱位,发现不管怎么做,只要固态和机械盘同时装起来系统就会卡在光标闪烁界面,本来觉得改个双硬盘是个小事情没想到这么麻烦,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技巧,欢迎分享下,谢谢!

网友:
换过两个不同品牌光驱转换支架,问题一样,有谁知道说下,让我少走点弯路,谢谢!

网友:
苹果有专用的

网友:
苹果专用的什么?光驱转换托盘吗?*宝买的,卖家说是专用的,并且只有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把硬盘装光驱,再做系统,然后固态装机器里就可以了

同意!就应该这样做!

网友(点评):
你好兄弟,把机械硬盘先装光驱位,然后win7系统装机械盘,再把固态装硬盘位,我这样理解对吗?这样速度能提升吗? 我是固态盘在硬盘位装好系统,移到光驱单固态盘系统也能进去。再把机械盘放进去系统就进不去了。

网友:
开机按option也有Windows启动选项

网友B:
我只加过托架有问题导致的不进系统,其他的倒是么有什么经验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系统引导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系统引导出问题了

嗯,按F8也安全模式也进不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加过托架有问题导致的不进系统,其他的倒是么有什么经验

托架问题,单硬盘用托架系统可以进去吗?

网友D:
原来机械盘位置不变,三星850EVO 250G固态硬盘找一个位置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机械盘位置不变,三星850EVO 250G固态硬盘找一个位置固定。

试过,固态放光驱位单独可以正常启动,机械位硬盘接起来就启动不起来了

网友:
楼主,小问题的,你把硬盘里的东西考出来全盘不分区加光驱位上,就可以直接进系统了,今系统后吧硬盘用系统自带分区工具分区,不要用软件,因为软件默认吧第一分区激活,然后你就进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