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2012年中A1278光驱位加装硬盘,系统卡在光标界面!

楼主(2019-01-14):
苹果MACBOOK PRO A1278笔记本 2012年中款式,原来机械盘拆下来装三星850EVO 250G固态硬盘,安装WIN7系统驱动打驱动很顺利,然后把机械盘通过装换支架装到光驱位,就启动不起来了。屏幕左上角出现个短光标一直闪烁,拔掉光驱位硬盘排线就可以正常进系统,尝试过重装系统,换不同品牌的机械硬盘都不能解决,光驱转换支架上的小开关也调过不同位置,试过把固态装到光驱位,发现不管怎么做,只要固态和机械盘同时装起来系统就会卡在光标闪烁界面,本来觉得改个双硬盘是个小事情没想到这么麻烦,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技巧,欢迎分享下,谢谢!

网友:
按住苹果键有启动选项吗

网友(点评):
有启动选项

网友:
你的意思是固态装光驱位,不装机械硬盘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点评):
是的单固态很正常

网友:
是盘符问题,你把机械的删除分区,不要重新分区,进入系统后再分,这我见多了。有用一定要加我分和顶顶我的贴子,

网友(点评):
出问题之后我试过了。把新硬盘分区用win7工具删掉,系统还是进不去的

网友:
光驱架上有一个跳线开关。拨到另一个位置试一下。

网友(点评):
开关反复拨过试过的

网友:
遇见过激活就卡光标,不激活就正常

网友(点评):
最后怎么解决了?

网友:
不如先不插机械硬盘,用固态先进win7,然后在开机的状态下插上机械硬盘,再去设备管理里面去扫描新硬件,系统会自动识别的,等系统自动调整好了,你再关机开机试试

网友(点评):
你好,谢谢,这个想过,担心热插拔有问题还没试过

网友A:
回贴不仔细看看内容,瞎回,我也是醉了,这和灌水没区别。人家单硬盘是能进系统的。其实原理简单,加硬盘后,如果有机械盘有引导会干扰启动,当然还有页面分区等等原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大白菜分区可以进

网友(点评):
谢谢,还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贴不仔细看看内容,瞎回,我也是醉了,这和灌水没区别。人家单硬盘是能进系统的。其实原理简单,加硬盘后 ...

我这个还有个情况,驱动没打没激活是可以进系统的,bootcamp和激活搞了后就进不去了

网友C:
你换个硬盘托架吧 有的硬盘托架有问题 论坛里有人发过这一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还有个情况,驱动没打没激活是可以进系统的,bootcamp和激活搞了后就进不去了

您没打驱动没激活可以进系统,是指两个硬盘都装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个硬盘托架吧 有的硬盘托架有问题 论坛里有人发过这一类的问题

谢谢,已经换了一家买了,我再换一家试试

网友:
大白菜没试过,系统装好了,应该跟PE关系不大了吧

网友:
光驱位硬盘不要分区,进系统后再分区

网友D:
兄弟 你卡光标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 你卡光标解决了没有....................................................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装双硬盘卡光标。 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