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定时掉电。有没有武汉汉阳的师傅帮忙修一下

楼主(2019-01-14):
主板不定时掉电。测量有待机电压。绿线有4.8v左右。掉电后待机电压正常。绿线被拉低。其他电压没有。有没有师傅帮忙修一下。技术好了长期合作。我们经常有坏
主板维修
。
不定时掉电

网友:
主板是这个,忘了说

网友:
这种工包板没什么好修的

网友:
现在好多师傅都不修台式机板子了,修好收20块钱还不够麻烦的钱

网友:
这种板子就没必要修了吧 修好一个才20 直接换板也就百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