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68P-DS3 REV_2.0 两个内存槽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9-01-15):
维修过程简单说下,主板到手上电测试挨着CPU的两个槽子可以用,另外两个内存槽不亮,测供电时钟全部正常,再用DDR3带灯测试仪测试,发现CPU与内存之间有开路,仔细观察一下发现背面有断线,补好上图。

线下面漏出来的铜点是个地线,补线的时候刮出来的,断线感觉像是硬物磕出来的。。

线补好了再次测下CPU到内存之间线路全部OK,直接上电测试不能用的那两个内存槽,诊断卡跑15报警10来秒之内掉电,接着重启秒掉一直循环。
到了这真想不到还有什么问题了,BIOS也刷过了,断线也补了,内存供电
时钟都有了。。。
没办法了,再看看CPU座子吧,发现有个针弯了。

那个弯针我先不标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呢,我第一次看座子的时候还真没找到。。、
闲话不说了,把针脚挑好,继续上电测试,这次那两个槽子终于能用了。

测试正常,补线的地方还是要处理的,我用的红胶固化的。。。看仔细了,就是那个小红点,感觉比绿漆好看点,红漆看着很少怀疑下面有补线。

贴子到这,就完了,深夜发帖不容易还是为了下载分,明天对照华硕点位看看那个点到底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A:
学习了,还真没见过CPU针歪的,肯定是楼主自己搞的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还真没见过CPU针歪的,肯定是楼主自己搞的好事

这个还真不是我搞的,这种事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我再补充下,那个弯针的引脚位置AY16,还是通往内存的,昨天打值全部灯都亮了,也可能是那个针脚脚接触到别的引脚。

网友:
这估计是客户自己拆过CPU针脚弄弯了

网友:
断线呀,放大图片才看得到断哪了

网友:
楼主修机很仔细的

网友:
针脚歪的是中间往右的第二根,哈哈

网友B:
你丫的到最后为啥不公布是哪个针脚歪了??我眼都瞅成斗鸡眼了也没看出哪个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丫的到最后为啥不公布是哪个针脚歪了??我眼都瞅成斗鸡眼了也没看出哪个弯了。。。

AY16针脚,一般情况下时难发现的。。

网友:
弯针几率比较小

网友(2019-03-01):
楼主细心找到了CPU座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个需要仔细观察才能找到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知识很强。

网友:
观察的很仔细,修之前观察一遍主板能发现很多线索

网友:
楼主的放大镜是什么牌子的啊 看着怪清晰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也感谢楼主的发帖,发帖不容易!

网友:
学习了,楼主还挺细心的找到了CPU座子

网友:
#在这里快速楼主写贴不容易啊,跟楼主学习了,下次碰到可以参考!!回复#

网友:
这是细活 得很有耐心

网友(2019-04-11):
針斜還可以修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