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U2413F 维修 背光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9-01-15):
接了一台二修机,DELL U2413F高清显示器,网上的资料少,根本上没有案例可查,24V LED供电问题,采用NCP1397ag 这个芯片的,一个一个查外围电路,最后是5脚的BO脚的一个9K电阻问题,测量电阻的阻值也正常,但还是要换一个才好。

网友:
好多芯片的性能不良都是旁边的电容电阻问题,小东西大学问

网友:
好多芯片的性能不良都是旁边的电容电阻问题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A:
这个电阻既然没坏,但换了又好了,最终问题值得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既然没坏,但换了又好了,最终问题值得研究

应该是电阻性能不良。差不多要坏的了,造成电压差个0.1左右

网友:
一般芯片不容易烧坏,多半是外围电容电阻问题

网友:
5脚的BO脚的一个9K电阻,有问题引起芯片无输出。

网友:
应该是电阻性能不良

网友:
测量正常,换一个就好,这个是什么意思,性能不良?

网友B:
你更换的电阻,阻值是不是比原来的,小一些

网友:
好多芯片的性能不良都是旁边的电容电阻问题

网友(2019-02-16):
引用 网友B:
你更换的电阻,阻值是不是比原来的,小一些

小1K不行10K的也不行,试过。电压差一点点

网友:
电阻电容坏了 很难测得出来  很好的案例

网友:
板子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