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VS208DR 蓝灯闪黑屏通病

楼主(2019-01-15):
华硕VS208DR 蓝灯闪黑屏,不插屏线背光可以常亮,搜索论坛有相同故障。用通用板点屏幕显示正常。判断故障在电源板上。测得5v供电在插屏线情况下跳动,不插屏线时正常。更换5V 的电容后故障解决。应该是个通病。
华硕

网友:
楼主学习了 宝贵的学习机会 楼主学习了 宝贵的学习机会 楼主学习了 宝贵的学习机会

网友:
5V 的电容后故障解决。应该是个通病,又学了一招。

网友:
有时候电容没有怀孕,也是坏的。。。。

网友:
留下记号 方便以后维修用到

网友:
带不起负载,插上屏线后,最好测量一下,看看电压还跳不,跳动幅度稍大,都可能会返修

网友:
这个我已经修了很多了,还有一款联想的,驱动板电容容易坏!!!

网友(2019-02-15):
5v 带负载能力差 。拆下来的电容容量不够了吗?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