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 P31F 不触发维修记

楼主(2019-01-15):
一台DELL XPS P31F(需要掀开底部金属小盖子才能看到),实际型号要进BIOS才能看到型号:XPS 15  9530    BIOS: A07
故障:不触发,待机0
拆机,测电池电压正常12V
公共点电压12V
3VA 5VA电压都没有,对地没有短路。
1225C的 供电、LDO输出也都正常。3v EN正常2.5V, 有。 5V EN没有,应该是待机只有3V。
而且通电瞬间,3V有瞬间电压起来。
于是基本锁定,要么3V 滤波问题,要么1225C本身有问题。

加热3V滤波,这个小体积的滤波容易出问题。但无果。
再并接100UF电容,无果。
最后更换1225C,OK了

网友:
无待机无进水无短路 过保护隔离上去就干待机一般错不了

网友:
这个51225 小体积的芯片 坏的还挺多的

网友:
这个1225,坏的蛮多的

网友:
这个坏的多

网友:
待机没反应就是要换

网友:
滤波不良用示波器好查,一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