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高端MS7760主板开机卡99维修一例,不是通病!

楼主(2019-01-15):
一片V星X79高端主板,型号MS7760 3.0,二修板,原有其他故障,修复后可以亮机,但黑屏,右下角显示99

大家都知道这是通病,PS2口相关电路故障。下载了电路图点位图,PS2相关电路如图所示:

开机卡99时,实测PS2_VCC电压5v正常,键盘时钟、数据均有5V正常,鼠标数据5V正常,鼠标时钟MSCK 0V不正常。更换排阻RN1、R74、C38后,仍然卡99,鼠标时钟MSCK还是0V。拆除U99,故障仍然不变。断电测量键盘时钟、数据、鼠标时钟、数据对地阻值一致,无短路。四条线路均为IO控制,怀疑IO损坏。手上没有IO,维修陷入困境。

再次看电路图,想不明白为啥MSCK对地无短路,并有上拉电阻的情况下电压为0V。再次接电测量,发现刚开机时鼠标时钟MSCK 5V正常,至卡99时MSCK 变成0v,说明卡99时IO将MSCK 电压拉低。

现在就有两种可能,IO损坏或控制IO的程序损坏。控制IO的程序是BIOS中的一部分,先刷BIOS再说。重刷V星官网BIOS后,一切正常!分析备份下来的BIOS,发现是MS7760 2.0的bios,ME版本都不一样,看来是上家刷过BIOS,但刷错了版本,能亮机,但控制PS2的程序不对,造成鼠标时钟异常。

此案例说明两个问题,一是V星卡99跟BIOS有关,应先排除;二是IO其实是一个单片机,各引脚功能需要嵌入式程序来配置,如果程序(BIOS)有误,则可导致IO功能异常。

附上该板电路图、点位图与官网亮机BIOS。

网友:
独家案例,求加分。我搜了,这个卡99的问题与论坛上其他都不一样

网友A:
请教师傅U99在这里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和原理呢?

网友:
先下载收藏,等碰到了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师傅U99在这里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和原理呢?

PS2和USB接口的ESD保护器件,防静电用的。经常因为它击穿导致接口不能用或报错,也是通病

网友:
现在就有两种可能,IO损坏或控制IO的程序损坏,分析很透彻。

网友:
V星板PS2或者USB...也有可能桥

网友:
BIOS引起的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2和USB接口的ESD保护器件,防静电用的。经常因为它击穿导致接口不能用或报错,也是通病

非常感谢谢师傅的解释,回头我也再去查查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