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8XM REV1.0好板读取1.4.8 M BIOS

楼主(2019-01-15):
坛子里的联想IS8XM REV1.0好板读取全套。我刷了用不起键盘鼠标。  我这个可以用的。

联想IS8XM REV1.0好板读取1.4.8 M BIOS.ra.rar

网友(2019-05-23):
楼主发的这个BIOS亲测可用吗?1M,4M和8M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9-09-10):
是需要3个都刷,还是需要刷一个啊

网友(2020-01-05):
1M、4M、8M三个文件,用编程器的话应该怎么刷?主板上貌似有三个BIOS芯片

网友(2021-11-25):
试了好多个都不行,这个行不行啊???

网友(2023-10-26):
这个支持不了新的CPU

网友:
联想IS8XM的8M里含有描述区、GbE(网卡MAC)和ME。如果直接用编程器刷,会导致原有的机器型号、序列号、MAC和UUID丢失。
可以先用winhex软件把8M和4M合并成一个的12M的总BIOS, 再用winhex把上述信息改成你自己的,重新切割后,再刷。
或者不用合并,8M和4M分别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