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9-01-15):
宏碁E1-471 不触发求助 待机3.3 5V都有 就是S5_ON这个电压才2.5V。 BIOS 南桥的换了还是一样的 求大神告诉这个有什么通病吗?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按时序来,查s5_on去到的地方

网友:
我说加焊一下桥试试看,你会不会说我乱来。 具体的查条件,S5 桥到EC到~ 电路信号

网友:
2.5说明有

网友:
刚修了一个 电源修好了 装系统 进系统满屏都是黑点 无语了

网友:
是不是版号zqsa那款,如果是,有通病的。论坛找找

网友:
看是不是有什么电容漏电。

网友:
这版号多少啊?好像有好几款,没看到图纸,不知道怎么建议。。。。单cpu的我换过好多都是CPU坏

网友:
从时序入手吧,排查相关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