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3 yoga 14开机报错

楼主(2019-01-15):
ThinkPAd S3 yoga 14 开机报错  这个报错是Ec还是BIOS
谁有这款机子Ec的程序

网友:
检查下CMOS电池及CMOS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检查下CMOS电路有没有问题。拔下coms电池一会儿,再装上处,看出不出错。

网友B:
0271 检查BIOS里的日期和时间 改成北京时间就好  0177 错误的SUP数据 停止POST任务 这个进BOS里恢复一下BIOS  能开机了 问题不大了 和EC程序没关系

网友:
查下CMOS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第二张图后按换车之后是什么反应?不断重启?

网友:
你先按照提示操作试下啊   没有反应或者重启了在考虑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CMOS电路有没有问题。拔下coms电池一会儿,再装上处,看出不出错。

试过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71 检查BIOS里的日期和时间 改成北京时间就好  0177 错误的SUP数据 停止POST任务 这个进BOS里恢复一下BIO ...

这个界面过去就自动关机了。  要不就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71 检查BIOS里的日期和时间 改成北京时间就好  0177 错误的SUP数据 停止POST任务 这个进BOS里恢复一下BIO ...

进不了bios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款AMD机器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这个和EC 的关系不发吧;;;;;;;;;;

网友C:
第一个日期错误不用管他,第二个是管理员密码区错误,是你的bios里面区块错误,或者外置密码存放芯片错误,你做了什么动作出现的错误,刷了bios还是拆了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日期错误不用管他,第二个是管理员密码区错误,是你的bios里面区块错误,或者外置密码存放芯片错误, ...

哪里都没碰  用户拿来就是这样

网友:
貌似是时间报错啊

网友:
设置bios就好了

网友:
论坛有个帖子,更换EC芯片就好了,你可以看看。我直接换新主板了

网友:
看来软件问题有时候和硬件有关联,学习了

网友:
19楼的,你为什么不直接换一台电脑呢?

网友:
我也是修的这个机器

网友:

该机故障修复 确定是EC的问题,更换EC芯片后正常

顺便把原机BIOS备份也上传上来  版号 :LCB-1 MB 13323-2 448.01127 0021

LCB-1 MB 13323-2 448.01127 002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