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D电压正常不开机,有遇到的吗,刷了BIO还是不行

楼主(2019-01-15):
联想L2021WD电压正常不开机,有遇到的吗,刷了BIO还是不行

网友:
外接5V试试开机吗?我遇到过好几个了,外接5V正常开机,电源板的5V不开机,再看看有没有3.3V昨天就修了一台没有3.3不开机的

网友:
复位,振震,电压正常吗?程序芯片电压正常吗?

网友:
我之前的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