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BM-E主板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9-01-15):
华硕A55BM-E主板(版号:REV1.03)不定时自动重启,给客户从换一块主板问题解决了,主板BIOS已刷过还是重启:大家有没有遇见类似问题帮忙解答下。

网友:
不定时重启最难搞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和不定时重启的都难搞,很多这种搞到最后都是放弃

网友:
还是一步一步的来。IO8620的电压检测脚。咋样?

网友(2019-02-17):
查查供电电压是否不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搞的。一般都是建议客户换板,就算你以为修好了,也不稳定的,

网友:
加焊一下IO 试一下,再有就是CPU 供电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