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求教

楼主(2019-01-15):
朋友笔记本不开机。按开机键后指示灯亮,风扇转一秒。其他没反应了。  不懂电脑来大神喷喷

网友:
什么本 是风扇转一下就掉电还是一直运行不亮 问题要描述清楚啊  本型号 故障问题

网友:
描述不清楚,指示灯是否也熄灭,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找专业维修吧

网友:
主板坏了  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