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K-M 开机就停

楼主(2019-01-15):
今天接到一台ASUS  电脑 开机就停 ,裸板B85-K  测试一样 开始修板   强制上电  内存电压力 芯片组电压力都有 ,换IO无效 ,刷BIOS无效 ,后来找到的故障是 USB 5V 电压侦测有问题 USB OC#12   USB OC#34A这两个信号断线 了  (原USB接口处有轻微腐蚀  ) 给大家思路一下!

网友:
后来找到的故障是 USB 5V 电压侦测有问题 USB OC#12   USB OC#34A这两个信号断线 了 ,经念呀。

网友:
开机有没有提示USB过流保护15秒之后关机啊。。。。。。等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