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701P换桥后不亮机的悲剧结尾。

楼主(2019-01-15):
早上,接到一台宏基本E5-572G。同行描述,不开机,接可调电源0.00A。可调电源的cc灯不断闪,基本可以断定公共点短路。并且外壳看到被拆过,估计是二修。报价同意维修。只开同行后拆机。测公共点,对地,以为捡到宝贝,烧鸡大法过后,测到pq805的上管电容击穿,换两个电容哼着小曲。。。。
插电,待机电流0.125a。心凉凉的。测pL402。

打开电路图,是待机电压3.Valwp。对地。我艹,根据经验。桥必挂了,断开pl402。
电源调到2v烧鸡,桥烫手,好吧,还好有桥芯片,可以换。二话不说上BGA拆。拆了后再测电杆300多欧,正常了,装上新桥,触发,上到0.325A掉电,此时想到尼玛逼逼。。没cpu供电?还是短路保护了?再打了一遍主板的所有电杆阻值,发现pl602阻值0.07欧?不对,正常在100以上阻值,打开电路图

发现是1.05vsp不正常。这一般给桥供电,给CPU供电,拆下CPU再测,还是短,好吧。可能桥没做好,再拆下刚换上去的桥。再测pl602。不短了,又换了个桥,这下应该可以了吧!上电吧,尼玛辣鸡辣鸡。。。上电2a裸板。掉电,情况不妙啊!难道定的是假桥???。再测pl602。直接对地了。好吧,再拆桥。阻值又恢复了正常。这下不敢上桥了,估计一定有原因。直接调个1.05v给电杆,烧。果然,罪魁祸首出来了,桥背面有个电容冒烟了,

对,就是它惹的祸!估计刚才那2个新桥报废了,还有最后一个库存。换了电容后上又上了个新桥。。上电,电流一路小跑。接屏,尼玛辣鸡辣鸡辣鸡辣鸡辣鸡辣鸡辣鸡,。。??还不亮?难道是传说中的换桥亮机慢??等了一分钟,还是不亮,摸了一下板子,我艹!内存发烫。难道内存挂了?不应该啊!换了条内存还是不行。这下又重新焊接了下桥,电流有调变,然后掉电,好吧!乖乖的服了!!!抽支烟。。。。

测内存供电,pl502正常1.35v!表捅了几次,发现插上内存,电压会拉低,测pu501的工作条件,当测到20脚的时候,发现对地短路,

一看旁边的pc506 裂开了,拆了。再测,阻值正常。

接上屏亮机,。。。。。

亮出最后的尸体,两个桥,n个电容。。。?

网友:
赚不到钱了

网友A:
都不仔细检查一下,大短烧桥的一般供电芯片都坏的了,肉眼检查都会排除一半的故障

网友:
不错不错 专业做桥大师啊,,下次不要直接就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仔细检查一下,大短烧桥的一般供电芯片都坏的了,肉眼检查都会排除一半的故障

估计这是被动了手脚的,有个料板,对了一下,那个内存供电芯片的2 0脚电容根本没那么大个。估计是设的局

网友:
这个有有点复杂

网友:
先前也遇到过2次,走了不少弯路,干的都贴本

网友:
桥也不靠谱啊

网友B:
你那两个桥应该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两个桥应该没坏

应该是。下次重值装别的机看看

网友:
您做桥都是一次性吗。

网友:
亏大发了

网友:
厉害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C:
三个桥成本都一百多了,这机器不亏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个桥成本都一百多了,这机器不亏本吗?

很多人问我会不会亏,现在统一回复,我这边行情换桥 380。成本你们自己算了

网友:
有人设局?

网友:
估计是,要不然一个简单的短路怎么会坏那么多东西

网友:
这么复杂,换桥换的贼6啊,搞得多了最怕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