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的指示灯没见过的,什么意思?

楼主(2019-01-15):
       东芝笔记本,不触发时亮最右边这个地球绿叶灯。这个灯啥意思呢?有朋友见过吗?    亮灯不触发的时候是无待机不过隔离,电池和外接都一样,经常性的拆机出来还没有修就又能触发了,装好机有时开几次,有时用几天又不能触发,不触发时就只有这个绿灯亮

网友:
一般都是六个  这第七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
灯闪,不触发,一般为隔离不过,一般为适配器电压检测异常,或隔离管MOS或驱动G级电容漏电,
具体你要拆机多测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本身有什么环保节能模式,看着图标像是这意思,拆机就好的话,和BIOS电池 有关吗

网友:
没见过  同意楼上的   看着图标的意思像是什么节能之类的吧   论坛高人多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在这里快 我也是修的这个机器                      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