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紧时间植了个四代i7CPU

楼主(2019-01-15):
今天要送孩子考试,花40分钟植了个i7-5500,好多新朋友对于这种CPU都有点望而生畏,今天来分享一下植球过程:
有两个前提条件,钢网一定要定制的,别淘现成的那种,孔对不准;钢网使用过后一定要清洁干净,避免孔里有焊膏残留导致下次植球锡球落不到焊点焊接不到。

放置一半锡球,因为加热后钢网会翘起导致锡球在下面乱跑连锡,吹焊时一定要找个工具按住中间部位,不然钢网会翘起,250度预热一段时间后上290度你会看到锡球先变乌后变亮,然后复位的过程
  红圈处第二次再放

植好一半后,一定要揭掉钢网再加焊一次,让锡球完全复位对正你才好第二次上钢网

焊接后基板中部少许变形,没关系,你焊好第二次后基板基本能平直

第二次上钢网焊好清洗后的工艺品

基板基本平直了

一定要注意前面提到的钢网孔要正,要清洁干净,不然你要手工补很多锡球。焊接时间、温度等各人设备和习惯自己掌握了
还有每次吹焊时一定要用工具按住钢网中间部位。

顺便说一下为什么重做这个CPU:一台ASUS,VM510L刷了程序能点亮但是进不了系统和PE,屏蔽过内存,做个独显,显存,检查过供电都没找到原因,加焊了两次CPU,第一次故障还是一样,加焊第二次能到到PE桌面但死机,故判断是CPU虚焊问题。

网友A:
孩子:你安心植球吧  这个试可不可以不考?!

网友:
这个焊点太密了

网友:
稍弄吧  有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孩子:你安心植球吧  这个试可不可以不考?!

生活本来都不容易啊,又要植球又要管孩子的举手

网友:
楼主  用的什么疯抢

网友:
我用的安泰信852D,用了九年了,一直挺争气

网友:
我是用锡膏值 也没那么难 楼主说的压住很重要 我用镊子 可能修手机值球多的缘故吧

网友:
这操作太费劲。油铺适量,拿掉网吹。分分钟搞定。当然网还是要订做

网友:
用啥风枪吹的呢。。。。。。。。。。。

网友B:
淘宝钢网都是不准的

网友:
这个一般10分搞定,有时候买的钢网太垃圾也不行。吹久U容易变形。

网友:
钢网一般在哪里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钢网都是不准的

淘宝上买的5块钱一张的钢网,给I5 4200植球一次成功,也可能是我运气好

网友:
I7-5500如果去淘宝买,我宁愿不去修,但是有旧的拆还是可以考虑吧的

网友:
能拆机最好,单独买个U太贵了吧,,,,,,,,,,,,,,,,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进系统和进pe都蓝屏的情况,是一个游戏本,估计是集成cpu虚焊造成,只可惜放弃了。

网友:
19楼:重做一次,后有加焊校正了一次,能进PE了

网友:
重做成功,不过还校正加焊了一次

网友:
钢网一起加热,凉了再取出钢网,钢网取不下来,如何解决?

网友:
你是分两次阿,我都是吹完取掉钢网一个一个补,下次我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这U本来就是英特尔坑爹的

网友:
同样的钢网 我是一次性植好 拿下钢网 补珠 吹好

网友:
可以 毅力 真大

网友:
难植的可以用烤箱,缓慢加热,温度比较均匀,当然个人看法,不一定实用

网友:
我感觉很简单 应该不用多长时间

网友:
一般不植U的球

网友:
有視頻就好了, 我用10元買視頻.

网友:
现在CPU 坏 都不搞了 ,,,,,,,,,,,,,

网友:
这个植株过几次,每次都泪流满面,太不容易了

网友:
这U的钢网我买了个不对称的..................

网友:
你们都是对钢网直接加热吗...................

网友:
这种简单,没这么麻烦

网友:
不错。厉害。我要是遇到这种。估计早不弄了。主要是担心弄了不好

网友:
哎,这样的 CPU 我没有钢网 ,植株值了 一个礼拜终于好 了

网友:
楼主手工了得,这么细致手工赞一个。CPU太容易变形了

网友:
楼主这网 孔还对的挺齐得,网上买的5块钱的根本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