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不插主板诊断卡点不亮 插了诊断卡秒亮

楼主(2019-01-15):
技嘉B75M-D3V  不插主板诊断卡 怎么也点不亮  然后任何东西都不动 直接插上一个主板诊断卡  就可以直接秒亮了    内存 CPU 没有要重新安!这个是什么问题,有知道的大神吗!求解, 谢谢!!!!

网友A:
估计是缺信号,查查看。。。。。。。。。。。。。。。。。。。。。。。。。。。。。。。。。。。。。。。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主板,不过不是b75, g31 g41 之类 具体忘记了  直接插上个诊断卡让客户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缺信号,查查看。。。。。。。。。。。。。。。。。。。。。。。。。。。。。。。。。。。。。。。

不是缺信号,是缺诊断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