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短路!

楼主(2019-01-15):
一台华硕K43SV REV:4.2故障不开机,待机电流偏大电流0.34后来进检测后发现是5V短路,USB接口旁边的电容短路了,换了后还是一样的故障待机偏大,后来检测RT8206A的上管也是坏的,换了后待机芯片发烫,待机芯片是RT8206A没有8206A 用的8206B代换的,芯片装上去大短路!!断开8206的后继有3V 5V??是8206B不能代换8206A吗,我用6237也是一样的问题,大短路的时候量了就是显卡供电那一块mos管发烫,换了也不行,测量mos管都是好的,也没有短路。。。求高手解答!!

网友:
这种问题烧鸡大法最有效和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