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LED-32B501图像问题

楼主(2019-01-15):
先锋LED-32B501 图像上半部份是黑的,这是屏坏了还是其他地方故障,各位师傅指点一下了,谢谢

网友A:
这个是模块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模块的问题吧。。。。。。。。。。

模块,就是屏问题是吗?

网友:
C0F,逻辑板都有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