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ZQSAMB6F1

楼主(2019-01-15):
开机电流到1.200左右掉电是什么问题,BIOS已刷机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没有人来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来回复的!!!!!!!!!!

看下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集成没有供电,其它都有供电 。。。。。。

网友:
求解中,有没有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