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7831 VER:1.0首发BIOS+疑似通病故障,电源接口

楼主(2019-01-15):
机型:MS-1783
版号:MS-17831
VER:1.0

BIOS  8M
显卡980可拆卸显卡板

网友A:
这个电源头 咋 买的,我上次 遇见一台 找不到 这个头 换,倒霉

网友:
是通病,我也换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头 咋 买的,我上次 遇见一台 找不到 这个头 换,倒霉

淘宝有卖的,不过不好找,找了好多家才买到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货品多的一看就买到了

网友:
这种头子就叫电源插头吗?

网友:
淘宝找到卖插头的再问,有的是直接搜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