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腾N660 一体机黑屏维修

楼主(2019-01-15):
型号:升腾N660 一体机

故障:开机黑屏,偶尔会显示一下LOGO(客户说有时候能用一天,有时候就一直不显示。拿过来就是再也不显示了)

通电测式的时候,确定能看到LOGO,然后能看到电脑自检文字, 秒熄了,电脑在运转。因为没有外接显示接口, 没法测试主机显示到底是不是正常的。拆机后,拿掉硬盘,插上键盘再开机,键盘灯能亮,也能软重启电脑,说明主板工作应该是正常的。然后把屏单拆下来,单点屏二个小时,没有问题。再上机,还是一样,不过发现能看到字,就是背光不亮,很微弱,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比普通显示器背光坏了光线还要弱。所以一开始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判断问题出在了背光升压这块,但是此板是工程板,全集成的, 没法当显示器维修。正好之前备了个万能LED升压板,如下图

通过点屏器单点背光, 发现能点亮。  再开机烧机, 烧了好几个小时, 一直都是正常的。  现在开始入手改此升压板上去了。一体机是19V适配器输入的,所以要按定义找升压板的工作条件

12V电压在此电感处找到

GND就随便找了一个

开启信号找的屏供电, 以前修过其它显示器,屏供电可以当开启信号, 所以这次继续用此方法

这个接出来的延长线

因为装机前已经测式过, 所以就直接装机了。 完美显示,特写下此贴,以备下次需要的时候再查看。改好的升压板还是免不了那个毛病, 开机的时候有1秒左右的白屏, 因为是一体机,关机后屏也是关掉的, 所以不存在关机的时候还会白屏。  不影响使用

网友:
更换的led升压板通用比较好改 接口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