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8HM-K1.0不定时掉电 重启维修

楼主(2019-01-15):
故障现象:开机能进系统 但是不定时掉电重启,有时候掉电重启能亮有时候不亮,风扇照转!
直接裸板试机!触发亮机时测得CPU供电跳来跳去!掉电重启不亮后CPU无电压!
直接去找CPU供电芯片EN脚发现电压也跳来跳去!

测量EN脚相连原件

量到PQ4的时候发现1脚5V电压跳变重启不亮是有稳定5V!往前追PQ3
查PQ3的B极电压也是跳变的!PQ3的B极电压由12V分压得来,所以不管它
直接换掉PQ3!再触发测量电压恢复正常不再跳变!主板修复

图:

网友:
还好找到了异常的地方顺藤摸瓜直到找到故障点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EN电压跳变,EN控制管坏。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楼主这电压跳来跳去,是多少电压范围之间在跳变

网友:
这个指着来搞,多少小白就靠这个赚了钱。大家都是从小白过来的,顶楼主

网友A(2019-02-19):
楼主,跪求这个板子的点位啊!!!

网友:
有点位图还是比较好修,没有就难搞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跪求这个板子的点位啊!!!

找了个a68hm-e的参考了下基本还是那个对得上

网友:
还是有点位图看得清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修过一次,也是换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