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修复两个本

楼主(2019-01-15):
这几年本子越来越不修了,万用表上都一层灰,里面电池也没电,换电池,图纸没了,点位图软件也没有,点位图也没,全靠论坛来下,真是要什么缺什么
这两个本子特殊,第一台老戴尔,一位老人家送修,板号5162P
故障:来时进不了系统,硬盘有坏道,报价换硬盘,换完硬盘做完系统,以为正常,让客户拿回去用,结果客户第二天拿回来,就经常断电,我到手测试也是这样,有时候用几分钟断电,有时候几个小时也不断电。我个去,主板有问题,老人说,机器还是和原来一样不能用说我没修好,晕啊,亏大了,板子倒不贵,但是不贵也意味着亏钱,重新报价,老人家坚持说没修好,不修了,退钱。悲剧的事情就此拉开。
  硬着头皮干吧,把今年的处子修献给这个老本子了。
  测了两天,就是不定时断电。完全没有任何规律,散热重新做,一样,开关,温控,以及外设全部排出,大电感的波形,示波器测试也是没问题,接下来查二级电源,不查不要紧,一查,就查出问题了,   3VS正常,5VS 只有4.7V ,狐狸尾巴终于出来了。

继续量G级,6.7V,大大的不对,然后查G级相关的部分,没有任何断线短路之类。那就换吧,
   换掉Q18,一样,测量R198,阻值正常,
那就把G级相关的电容干掉,还是6.7V ,好吧,拆了U39和U40还是一样,NND一样的情况,是不是我漏了相关的电路,搜索一下,果然被了漏掉了一个一个HDMI电压的转化管,二话不说直接拆了Q16,G级电压终于起来了,记住是起来了,测量18V,心想这下应该差不多了吧。

装回U39,U40,开机正常了,准备收工

点了根烟,装机,盖上C壳之前,留了个心眼,,,再次量了下G极电压,13V,我了个去,在过一分钟测量,已经到9V了,NND,把Q16的G级相关电容电阻干掉,还是一样。结果不言而喻,板层漏电了,

改电阻,结果是然并软。               终于忍无可忍,决定改电路。 终于结束。2019年处子修竟然献给了这个老本子,无奈。

另外一台,华硕二修,板号机型都没记住,能修这台,纯粹是价格,开机到0.05掉电,3.3V  5V  ,内存,1.05V电压都有出来,用示波器双通道抓了3V 5V波形,
直接秒了,还是二级电压+3VS出了问题。这个二修都不好意思现

网友(点评):
楼下的兄弟非常有心,把我丢失的几张图片补齐了,我做编辑的时候 这几张图片全是加上的,后面传后面照片的时候,担心弄混,就把之前上传的图片在列表里面删除了,但是编辑的帖子里面是有的,结果保存帖子发现丢失

网友:
要是笔记本都这么好修,也二话不说了

网友:
修笔记本都是不容易,有时候一个电阻查半天,,,,,,,,,,,,,,,

网友:
兄弟好技术呀。请教一下,第二张华硕板抓双路波,抓的是3、5V电感的后级还是转换为3VS和5VS后的?这个用万用表能测到3VS电压低吗?我买了一个示波器现在纯当频率计用了。

网友:
你接的活儿,都是别人放弃维修的活儿遇到这种活儿,我绝不手软,要么价格出奇的高,要么客户不修滚蛋。

网友:
别人修不了的发来要价低了不划算啊

网友:
直接从其他正常的转换管G级拉过去就可以啦还要怎么修

网友:
过年赚钱可以

网友:
很老的机子挺复杂的故障,权当是研究技术了,应该收不上什么价格了。

网友:
把g级脚位翘起来,直接拉个电压过去,不行吗

网友:
工具多就是好修机子呀!我连示波器都没有!怎么修???

网友A:
没示波器就买啊,现在新器没工具还真不太好搞。楼主技术还行,贴子发的不亲民,哈哈

网友:
楼主这么熟练啊,佩服,我有示波器但抓波不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示波器就买啊,现在新器没工具还真不太好搞。楼主技术还行,贴子发的不亲民,哈哈

亲民贴,会越来越少的,得发帖人有时间,有耐心,有发帖的动力

网友:
有些时候我也在怀疑这两年的机器怎么这么难修,是我技术落后了还是继续先进了?还是我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还是自己年龄大了跟不上,现在提到休息就烦,总之难受的就是换换换。

网友:
比如加上这几张图纸效果会好多了,

网友(点评):
很有心,我做编辑的时候 这几张图片全是加上的,后面传照片的时候,担心弄混,就把之前上传的图片在列表里面删除了,但是编辑的帖子里面是有的,结果保存帖子之前就看不到了,这估计是论坛一个小BUG

网友:
都让开,我来秀一波神器

网友:
          现在的机器集成度高 几乎都是板载的CPU了  CPU坏 就基本没戏  一报价客户就不修了     只能修修电路问题了

网友:
感觉现在的机子是越来越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