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e up6262 6脚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9-01-15):
p5q-e up6262 6脚电压不正常,不过内存

网友:
你都说了6脚电压不正常 那就查下电压来源  先修这个电压

网友A:
我用点位图,查到一个电阻,用万用表蜂鸣档测是通的,不知道有没有短路,是1/16W (0402), 还是电阻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点位图,查到一个电阻,用万用表蜂鸣档测是通的,不知道有没有短路,是1/16W (0402), 还是电阻太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