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ua32f4088背光纸顺序问题

楼主(2019-01-15):
如题,手上有台三星ua32f4088,灯条坏,换了灯条后,

能看到灯珠,应该是装的时候搞错背光纸了,这机器只有一张背光纸加个塑料板,正反装了几次都是一样的能看到灯珠,特来求助,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买的是拆机灯条还是全新的?能看到灯珠的,有可能是LED老化,偏焦,导致凹透镜散光不均匀引起的。
我怀疑你的灯珠有问题。2层散光纸,一张正面两面设为AB,另一张正反两面设为A'B'
最多4种组合。①AB A'B' ②AB B'A'③BA A'B' ④BA B'A'
4种都试过的话还是老样子的话,
我怀疑你那个灯珠子偏焦。
还有一种原因,是恒流板电流过大,导致灯珠过亮。
你降低一下亮度试试。
修过一台LG 32寸的液晶屏,也是可以看到灯珠子,很明显。
每颗LED珠子外面都有个凹透镜灯罩,那个凹透镜是塑料的,
凹透镜时间长老化了,透光率不亮,导致光线凝聚在灯罩周围,不能正常散射出去。
后来淘宝买了新的带罩灯珠子,换上正常了。LG 有一个32寸的,型号忘了。这个屏幕手电筒效应是通病。
还有一种解决办法,是加大灯珠的密度。
买那种散装的珠子。整条的密度太小。
按照桌球的那种方式布,每2颗之间,下一行就栽一颗。

,灯珠电源板都是恒流源,多串10几颗,也关系不大。

网友:
灯珠没有固定好,灯珠高了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