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身说法,为你解疑,华硕Z270-AR换CPU座记

楼主(2019-01-15):
INTEL的CPU座坏,每个维修人员都碰到过无数次了,不管是台式机的还是笔记本的,更换起来可以说都很害怕,因为成功率实在是低,现在本人就实际案例,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县市客户专程100公里送修板:华硕Z270-AR,客户说故障为经常性不亮。不亮的时候主板上板载诊断灯第一个,也就是CPU检测亮红灯不过。我拿到主板后开机并没有发现问题,顺利进了系统,客户也很纳闷,怎么一到维修店就好了呢。按说这种千元级的主板质量应该不次,问了下客户怎么坏的,客户说以前清灰的时候不小心把CPU座搞坏,厂家拒保,就在网上找一个专换CPU座的人换了一个CPU座,没用过2个月就成现在这样了。顿时我心里有数了,马上用手用劲压了压CPU座,马上出现了客户说的故障,不亮了。因为这个很麻烦。就打发走客户,谈好价说好修好了发快递给他,客户满口感谢,这么远来这么信任我,让我很感动。
马上开工,火速拆下CPU座。BGA温度下温不超过280、上温不超过255为佳。

回到主题,CPU座为什么难换,其实关键不在于什么温度、曲线、什么型号的BGA机器,问题出在CPU座的构造上。大家请看图。

发现什么问题了吗?四周的塑料是限位、受力架,这些塑料基本和中间的锡球高度一样,估计锡球只比塑料高那么0.05MM,这么点的高度上千个锡球能和锡盘接触好吗?那么把塑料全部削掉行不行呢。我觉得不可靠,因为没有这些塑料受力以后,下面的焊点要受力。而那个力量可是不小,CPU座上面的钢架锁紧CPU后向下的压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明白了原因就好解决了,换CPU座最关键一步就是在主板焊盘上堆点锡起来。堆点锡起来后现在的锡和座上的锡球相连,因为助焊剂的作用,会把CPU座里面的针上锡球向下拉,而又因为限位塑料的存在,又不会拉的太狠造成短路。这也是工厂的换座方法。而网上兄弟应该没用这种方法,所以现在CPU座虚了,我采用的是刮锡膏成型的方法,下面是效果图。估计成型的锡球为0.2-0.3MM左右。

再来张特写

因为焊盘上堆了一点锡后不太平整,所以定位CPU座的时候只能凭手感,这一步要千万仔细,要不然定位出错,很容易失败。切记
最后上效果图。如有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
技术好贴,这个是难度非常大的了吧,很多板子换座后会有接触不良等问题

网友:
有技术就是吃香

网友A:
主板上面怎么刮锡膏呢,用钢网吗?

网友B:
主板上面怎么刮锡膏呢                           · 怎么搞的讲一下呗

网友:
我以前有个朋友也是说下面挂锡浆    怎么整呢?

网友:
希望楼主详细的解说下怎样刮锡膏成型的方法,大家都要很期待哦。

网友C:
希望楼主讲下刮锡膏方法…………

网友D:
很多时候主板PCB变形,拆下座子后PCB变形量就已经很大了,微鼓包起泡或者塌陷鼓起。这座子就没办法再换上了。

烤板又太耗时间,烤快了水份去不掉,还是会出问题。所以座子真不好换。而且对BGA焊台要求挺高,温区要大,功率要足够,温控要准确。。。现在看到座子坏基本不修了。。。

网友E:
1.楼主我没用过锡膏2.CPU座有没有钢网啊
3. 楼主说的CPU座堆锡和普通焊桥不是一样吗?我基本不会焊桥,但是我知道我第一次焊桥的时候用吸锡线把焊盘吸得太平造成桥上的锡球不沾焊盘,而楼主说把焊盘用锡膏堆出锡球你的意思就是说CPU座和焊盘都要植球喽,而这个植球的大小取决于CPU塑料座的塑料阻碍高度。那我可不可以只用烙铁把CPU座刮一刮(让CPU焊盘的锡点饱满)

网友:
还有个问题,楼主用什么风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面怎么刮锡膏呢,用钢网吗?

有钢网卖的。我们是在TB上定制生产的。50元一张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面怎么刮锡膏呢                           · 怎么搞的讲一下呗

拖平焊盘-上助焊剂-上钢网-刮锡浆-上烤箱成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讲下刮锡膏方法…………

这个网上有很多视频。可以看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很多时候主板PCB变形,拆下座子后PCB变形量就已经很大了,微鼓包起泡或者塌陷鼓起。这座子就没办法再换上了 ...

确实有点变形,不过温度不要太高就行。没有那么容易鼓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楼主我没用过锡膏2.CPU座有没有钢网啊
3. 楼主说的CPU座堆锡和普通焊桥不是一样吗?我基本不会焊桥,但 ...

有专用的钢网的,TB上就可以定制生产。用烙铁手工上锡当然也可以。不过1000多个点,不过要想手工把每个焊点上的锡都差不多,可能性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有点变形,不过温度不要太高就行。没有那么容易鼓包的。

手上有块B75板子,CPU和内存接触不良,LGA针脚完好,一开始也怀疑是座子虚焊。后来打值发现是LGA1155右下角内存针脚靠中间有一针阻值飘移不定。

已排除是针脚和CPU触盘接触不良,由于不是在BGA外圈,且有过孔从背面通向座子正面。

现在不知道是座子脱焊还是过孔问题,背面过孔挖开绿油用针顶了下没用。这板故障是偶而内存出错,扔一边去了。

实在没办法保证换座子能搞定啊,手上的BGA设备不行。

网友:
朋友真是好技术好耐心好奉献的精神,一个字“”佩服“”

网友:
难度系数高的活,心细,耐心十足才可以搞的啊。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G:
帮忙搞底座不 快递给您  和TB价格差不多就行 有好多要换座的

网友H:
兄弟,接换座的活不?手上有块板子,U座虚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帮忙搞底座不 快递给您  和TB价格差不多就行 有好多要换座的

我们搞都是工厂级返修,因为量不大,所以成本高,一个座子都是10几元,锡膏几十元一瓶,再加上人工搞慢,换一个座子加测试得搞几个小时。所以最少收费都是100元一个。淘宝上好像有80元搞的,不过肯定是没有像我们这样按着严格流程搞,还是建议自己学着搞,并不是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接换座的活不?手上有块板子,U座虚焊

要是主板档次不是很高而且确定U座虚焊的话,可以加点助焊剂加焊一下,也时候也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搞都是工厂级返修,因为量不大,所以成本高,一个座子都是10几元,锡膏几十元一瓶,再加上人工搞慢, ...

我找过淘宝上70元换座的,保一个月,结果三个月就不亮了。以后有需求的联系你

网友:
不用指正。大师就是大师。羡慕。

网友:
哇,这种很难换的

网友:
CPU座子确实很难换  楼主能不能再讲的详细点 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楼主对换座子理解很深透,胆大心细

网友(2019-02-19):
哪家订的能推荐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