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536死机

楼主(2019-01-15):
惠普1536dnf开机有时就绪,一会死机,按键无反应,打印无反应。从新开机白屏不就绪。有时直接开机白屏无反应。

网友:
刷固件试下

网友:
刷死了,提示致命错误7

网友A:
用编程器刷,不是连电脑,里面也有8脚或16脚的芯片,和台机主板类似,找台好机器备份出来,写到这机孑上试试,我刷过HP1522.M1005前几天还刷了个施乐268D

网友A:
您升级固件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刷,不是连电脑,里面也有8脚或16脚的芯片,和台机主板类似,找台好机器备份出来,写到这机孑上试试 ...

我没有解包的编程器固件啊,只有官网的exe升级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升级固件造成的吗?

最开先是死机,我就下载官网的固件更新,然后就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