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桥都炸了,这是怎么造成的?

楼主(2019-01-15):
拆机后看到这样的情况,没修了。
但是疑惑怎么会这样?

网友:
感觉像人为的19V直接干下去的

网友:
进了高电压而且是长时间就会这样

网友:
待机3v上19v试试

网友:
这还修个屁了!19V直接进南桥里也不见得炸这么狠!

网友:
打雷直击了

网友:
高压造成

网友:
这板子估计要废了,,,,,,,,,,,

网友:
s400? s300?联想这款机器很容易烧死的。修过几个,坏的东西太多了。现在都直接换板

网友:
这个应该是19v直接长时间炸的吧,搞成这样就是直接换板了,那么多芯片坏成本应该比主板贵

网友:
也是有点像s400,见过进水全炸的

网友:
估计主人造孽太重,上天降下雷劫。电脑给他挡了一难

网友A:
感觉是19v电源坏了,剪线直连220v市电了,以前修移动dvd见过几次。

网友:
没见过坏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
修过类似的,能修好

网友:
联想G500是不是

网友:
我的y485也是这样

网友:
联想S400  S300    这机子 见的多了 。

网友:
这炸的有点厉害   烧太多了  感觉像雷打了一样

网友:
雷神照顾了这本本

网友:
这种坏这么多的直接不修了吧,修得起来也没利润

网友:
厉害了 这是怎么搞的

网友:
机子成精了 渡劫去了
换板

网友:
有点像打雷坏的,直接报废

网友:
这个还修个锤子,一块板应该200左右

网友:
都说了是雷击的,
好像现在冬天也没有雷哈

网友:
这样的就不值得修了 维修要考虑成本值得不值得 这应该是高压长时间烧的

网友:
估计雷击,彻底废了

网友:
只有雷击或者高电压,没别的可能了

网友:
百分百雷击的

网友:
一定是装逼装的太狠,了、雷公看不下去给了他一下。。

网友:
有上管被击穿了。

网友B:
雷擊有那麼利害嗎? 下雨天在家用電器不是很危險了 ?
谢123451989
下雨天应该没事 只要不打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擊有那麼利害嗎? 下雨天在家用電器不是很危險了 ?
下雨天应该没事 只要不打雷

网友:
这个板子经历了什么啊,那么受伤啊

网友:
我修过一个E531的桥还只是裂了缝,你这牛逼。

网友:
看着像网卡,应该是打雷劈了

网友:
感觉进过配电房,靠近过高压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级供电都烧了,厉害,一锅炖

网友:
这几个月有雷

网友:
我靠,改天试试,找个料板,用大电压,搞几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19v电源坏了,剪线直连220v市电了,以前修移动dvd见过几次。

客户这脑洞开得,太牛了,没电着自己都万幸

网友:
待机芯片进水,或者芯片失去控制,会造成仅需要三五伏的芯片输出19伏,那肯定就是一烧一大片了。

网友:
这  。。。 没修的价值了     吧              ·

网友:
     好像是高电压直通了    雷击了吧

网友:
看了这个情况首先想到是被雷击,当然也不排除人为施加高电压故意破坏的可能性!

网友:
我见过一次客户自己拆机除尘,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电压高了。什么的也会搞死的哟···············

网友:
就算是上家搞的鬼也不会这么过分,应该是被雷劈了

网友:
果断换板,高电压冲击引起的吧,现在遇到雷击的电脑少了

网友:
碰到过几台,好像多数都是3V5V短路引起 ???

网友:
这电脑经历了什么

网友:
雷劈的把

网友:
这烧的 有点严重                  啊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说下。其他有没有坏的

网友:
被雷击了吧。。。。。。。。。。

网友:
乱讲这是怎么造的呢~~

网友:
这电脑不正经,不是台正经的电脑

网友:
这情况只有雷才这没厉害  要不怎么烧也烧不成这样

网友:
感觉人为的公共点直接连供电电感,有意而为之

网友:
此本主人定是渡劫时还在玩王者,渡劫失败所致

网友:
雷击很多就会这样,有线网接口哪儿也有炸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