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ga-ep43t-ud3l挡内存且掉电,不开机

楼主(2019-01-15):
如题,诊断卡c1 a1,然后随机c1+随机一个码,然后掉电,如果开机的同时短接黑线绿线,掉电的时候复位灯常亮,cpu供电正常1.3v左右,总线供电1.1貌似正常,内存供电1.5v左右,能跑码但就是不过内存,
bios也刷过,cpu和内存确定是好的,老哥带带萌新。
第二块这样了,上一块我已经宰了,当料板了,这块该不会也是同样的命运吧

我现在都有点怕技嘉的板子了

网友A:
内存两根系统管理总线测一测,还有SP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两根系统管理总线测一测,还有SPD

电压好像3.4v左右吧

网友:
别沉啊,在线等,挺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