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最低可以用什么示波器?

楼主(2019-01-16):
主板维修最低可以用什么示波器

网友:
什么意思  没明白 没说清楚,,,,,,,,,,,,

网友:
没有最低,那牌子用着顺手就用哪一个

网友:
模拟的 ,200M的。
不过二手数字的也不贵。建议买个2手的数字示波器。

网友:
图便宜买个二手的 现在也不贵  或者直接去迅维的官方商城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