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国产PLC]耐特稳定PLC在巷道机器人中如何运用

楼主(2019-01-16):
一、设备简介
我司在某机器人设备厂中,耐特PLC的运用为客户节省人工成本,全自动无人工的操作流程。为客户提供安全,简便,快捷的一个工作环境。将现代自动化科技完全代替传统人工。
该项目中巷道机器人用于货箱储存搬运。将已打包完成的货箱通过货物储存区的感应器,自动计算储存位置。它采用3个伺服电机,不仅能定位准确,而且方便业主自己设定位置并省去复杂的人工计算。
系统特点
1.全自动控制系统:通过耐特PLC对各设备进行进行控制,使设备操作更简单、有序。
2.可控调速系统:通过伺服调速可为产品生产提供高效可控的速度,提高效率。
3.警报系统:通过警报能够充分保证产品质量和设备预警,杜绝事故发生。
4.权限系统:通过工号密码进行权限登入,有效防止人员误操。
二、方案优势
传统搬运都是采用人工搬运,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人工费用不菲。且空间利用率低,高处就无法搬运,风险也极高。大大影响企业正常运转。
在考虑到传统的弊端时。在设计控制系统时,考虑到货物位置传感器多,线路多,距离远,设备控制不够系统。所以采用一台耐特ST-200可编程序控制器,就可简化线路且降低成本,采用通讯端RS-485或IE就可对I/O数字量模块、伺服等设备进行连接,不仅能对各设备各模块进行控制,而且能将设备的信息情况通过模拟量传送到PLC,以便操作员对各设备情况的情况感知。若某些设备数据不正常,便立刻通过蜂鸣器、指示灯、人机界面进行报警,且自动关闭设备,防止造成产品损坏,和事故。大大提高了整套设备的控制性、可靠性、安全性。
三、巷道机器人的工作原理
巷道机器人共分为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两种模式。
自动模式:依靠传感器和在籍(在籍:ST200内的一个M点。机器人完成搬入动作,M点置为。机器人完成搬出动作M点复位)双重条件,来判断该储存位置是否有货物。若该位置没有货物,机器人执行放货物动作。若该位置有货物,ST200 PLC按照顺序判断下一个点位是否有货物。
手动模式:可由操作人员在HMI界面观察在位置的传感器信号和在籍,再来人为判断是否命令机器人将货物搬运到该位置。
巷道机器人动作原理:
巷道机器人动作主要由三个伺服电机组成。所以,需要人工先确定三个伺服点位。第一个点是货物储存区位置的X轴,也就是储存区的地点位置。第2点是储存区位置的Y轴,也就是货柜的高度。第3点是储存区位置的Z轴,也就是货物摆放的位置。
当ST-200内的程序判定该位置没有货物时,先驱动X轴的伺服电机运动到储存区位置。到达储存区位置后.驱动Y轴伺服电机,当伺服电机到达货物柜高度时.开始驱动Z轴,当Z轴运动到货物摆放位置.夹具打开,放下货物.然后从原动作一步步返回.
每个伺服电机都可在HIM设置速度,然后HIM写入到ST200.可根据客户需求调整。
四、警报系统和权限系统
警报系统:
当有人误入巷道内,便会被传感器检测到,机器人立刻通过蜂鸣器、指示灯、人机界面进行报警,且自动关闭机器人所有的动作。大大提高人员安全。
当机器人某一设备发生故障,机器人关闭所有的动作并发出警报,防止机器人零件损坏。
当货物位置的传感器和在籍不一致,机器人便不会向该位置动作并发出警报,待人员现场判定后,机器人再进行动作。大大防止传感器偶尔不灵敏。
权限系统:
通过程序对工号密码进行权限登入,高级权限可对机器人点位、速度等参数进行更改,低级权限只可发出动作指令。没有权限不能发出任何指令控制。大大降低了误操和参数被失误改。
五、控制系统的硬件配置
PLC硬件配置采用CPU224XP,外加16输入扩展模块各三台。设置了光纤传感器传感器,重要部分采用双套不同型号传感器,作为PLC的输入信号。其输出部分,其它均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以减轻负荷,线圈部分均设有灭弧装置。
六、结语
整个巷道机器人设备经过近一年的使用证明:耐特PLC可编程控制器工作是可靠的,性能是优良的,整个控制系统好用、易用;耐特ST-200PLC控制器是一种非常好用的控制设备,它工作可靠,成本低廉,性能优异。用耐特ST-200PLC控制器可以制造出非常出色的控制系统。

此文章从福州耐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官网转载

网友A:
一般PLC的故障率有多少?维修PLC,是硬件故障居多还是软件故障居多,修PLC赚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PLC的故障率有多少?维修PLC,是硬件故障居多还是软件故障居多,修PLC赚钱吗?

在正常需求环境下,一般不会出现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