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手机面容录入不了故障维修

楼主(2019-01-16):
iphone X手机面容录入不了故障维修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工邓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 X手机面容录入不了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面容录入不了
  客户描述说道面容录入不了,感光使用不了。

故障分析】:
  面容录入不了一般分为2种,一种是开机时提示无法使用Face ID 这种是识别不到硬件,别一种是打开录入面容界面,能打
开录入界面,但是录入不了。

维修过程
  这台手机的故障是,面容录入界面可以打开,但是录入不了。

  接下来,拆机检测,检测中发现,听筒排线有折裂的痕迹。

  折裂的地方飞线也容易断,拆下距离感应芯片,直接更换排线。

  更换好排线,装机测试,面容录入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
  面容录入修复完成,测试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听筒排线折裂导致的面容录入不了。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 邓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

  iPhone X手机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8674-1-1.html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A:
距离感应芯片是不是绑定的,换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
看来这又是一个故障高发点。

网友B:
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成为通病  以后遇到这故障的可以直接检查排线

网友C:
这芯片也会绑定?是邓工节约成本吧

网友D:
不是说了换排线嘛!!!但我就想不明白,好好的原机出厂,这里怎么会折断,只有人为才会这样吧!

网友(2019-07-09):
引用 网友A:
距离感应芯片是不是绑定的,换了就不能用了?

是绑定的。不能换换了面容就没了。排线损坏我们可以将泛光搬到好的排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成为通病  以后遇到这故障的可以直接检查排线

是的,有些机器细节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也会绑定?是邓工节约成本吧

是的,x的面容是绑定的,不可以单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了换排线嘛!!!但我就想不明白,好好的原机出厂,这里怎么会折断,只有人为才会这样吧!

客户有可能自己拆过好奇,把排线搞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