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去个论坛下个图纸,或者找OZ9976AGN资料

楼主(2019-01-16):
TCL D55A620US电源板图纸,40-L141H4-PWG1CG 08-L141HA2-PW220AAhttp://www.jdwxl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88&fromuid=23424

     接了个电视背光保护了 芯片是OZ9976AGN 到处找不到这个芯片资料 但搜到有个论坛有这个图纸

    有这个芯片资料的吗 或者帮忙下这个图来共享一下 我给你加分

网友A:
PFC够的话,应该是灯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C够的话,应该是灯条问题。。。。

灯条用通用板点了 没问题 应该还是保护了 没有资料不知道那个去保护

网友:
论坛修电视机的老铁还是太少啊、。。。。。

网友A:
OZ9976引脚功能
1脚、驱动输出1
2脚、地
3脚、零电流检测
4脚、设定工作频率范围
5脚、最小工作频率设定电阻电容
6脚、设定最低工作频率
7脚、PWM调光控制信号输入
8脚、过压保护信号输入
9脚、过流保护检测输入
10脚、软启动设定补偿
11脚、设定关断延时时间
12脚、模拟调光控制信号输入
13脚、使能控制断,即启动控制脚
14脚、参考电压输出
15脚、供电
16脚、驱动输出2

网友:
引用 网友A:
OZ9976引脚功能
1脚、驱动输出1
2脚、地

是OZ9976AGN 和OZ9976差别巨大 带A的15脚是接地的 引脚完全不同的

网友B:
有这个型号吗?搜不出来呀,都是不带A的
个人猜测后缀带A的可能是低电压版ic,其他引脚改动不会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型号吗?搜不出来呀,都是不带A的
个人猜测后缀带A的可能是低电压版ic,其他引脚改动不会太大

确实有这个芯片 T宝也能搜索到这个型号 但是没资料 我上图给你看

清楚的看到是带A的 然后我给你看线路 15脚是接地的 和不带A的脚位完全不同

此机背光保护 放弃了那个论坛没号 下不来图纸 改通用板了

网友D(2019-03-15):
1、oz9976去过压保护,把8脚对地短路。
2、去过流保护,9脚电压为0V也会保护,所以只能短路9脚的后级电路。

网友(2019-06-13):
引用 网友D:
1、oz9976去过压保护,把8脚对地短路。
2、去过流保护,9脚电压为0V也会保护,所以只能短路9脚的后级电路 ...

你这是OZ9976GN的引脚功能图,和OZ9976AGN完全不同的,OZ9976AGN的  .2脚.  8脚。15脚都是接地的。3脚是电源12V供电。1脚和16脚是脉冲输出端口。其他引脚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oz9976去过压保护,把8脚对地短路。
2、去过流保护,9脚电压为0V也会保护,所以只能短路9脚的后级电路 ...

这个图和OZ9976AGN的引脚是不同的,OZ9976AGN的8脚和15脚都是接地的。3脚是12V供电,9脚只接二个电阻到地的。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现在也遇到这样的机器故障,IC都是OZ9976AGN。哪位大师上传个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这个芯片 T宝也能搜索到这个型号 但是没资料 我上图给你看

楼主能提供下论坛的链接啊?是什么名称的论坛?

网友:
你看看、这是我之前修到做的笔记,好像是10和13脚可以去保护

网友E(2020-08-12):
线找一个图纸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