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修不触摸,导致开机DFU,刷机报错9

楼主(2019-01-16):
一个苹果6p,摔机无触摸,拆机更换黑触摸无果,然后取下白触摸,然后开机就DFU模式,装上白触摸也一样。目前情况加电到80ma,然后有摆动到120ma,定住,不归零。连电脑可以识别型号,刷机屏幕亮,进度条可以出来不走,报错9,换硬盘也一样,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估计哪里摔断线了》》。。好像是不读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哪里摔断线了》》。。好像是不读硬盘了

我测量硬盘组织正常,逻辑码片组织不正常,问下吗片断线会导致DFU码?

网友:
u到码片断线

网友:
cpu到逻辑码片断线

网友B:
CPU到码片的通讯线路开路了!应该可以免拆修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到码片的通讯线路开路了!应该可以免拆修复故障!

谢谢,我搞不了,找别人弄了

网友:
是不是你把芯片装反了 ,拆下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