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修过飞利浦220EW9用个10分钟就黑屏了,灯管是好 ...
有没有谁修过飞利浦220EW9用个10分钟就黑屏了,灯管是好的

楼主(2019-01-16):
有没有谁修过飞利浦220EW9用个10分钟就黑屏了,测试了灯管是好的,程序也刷过了,有修过的朋友吗
黑屏

网友:
最好还是换灯管吧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高压板~~~~‘777777**//////*’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基本都是灯管反馈端虚焊或脱焊引起的。重新换灯管后排除。

网友:
也许是灯管线接触不好,重新补焊一下试试呢

网友:
听一听是不是高压漏电呀,有没有丝丝的声音,不行就换个高压 条试试

网友:
换灯管 估计是虚焊,要不就是高压板故障

网友:
灯管是好的,楼主是用什么工具测试的?黑屏后,楼主测试过 on与adj信号吗?真确定灯管是好的,on与adj信号也正常,那就换高压板一试。但现实中,用10分钟后黑屏,我遇到的多是灯管。

网友:
好多芯片的性能不良都是旁边的电容电阻问题

网友(2019-02-15):
换个灯管试试看 可能性大点。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条点亮灯管,多点一些时间确认后再定啊!

网友:
上图看看 上图看看 上图看看 上图看看

网友:
改通用的升压芯片

网友(2019-04-05):
高压部分的问题,曾经修过..........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线圈坏了,换线圈试试可能会好,不行就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