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VM591 待机0.03

楼主(2019-01-16):
本来机器是好的,商家给客户加固态硬盘没取电池,就不触发了,很着急的送的我这来修,通电0.03 瞬间心都凉了,估计CPU 坏了,拆机果然CPU 挂了, 商家瞬间崩溃,加硬盘整出CPU 问题, I5-6198 的U ,
cpu

网友:
如果是集成板,估计报价不会低,这u本来就不便宜~~~~~~~~~~

网友:
现在的机器有好多都是内置电池,见的最多的是换屏,烧主板的。

网友:
我就犯过一次,机器没拆开直接换屏的,把主板烧了,亏死了

网友:
上次一同行给人加内存 结果出问题了 人家机上的是4G 在加一条8G的 结果加上通电后 就不能开机了 拿到我这里一看 2条都坏了
开机后 内存都烫手

网友:
估计都干过类似的事。。。没断电直接拆了供电芯片。哈哈。。。。

网友:
内置电池的机器 一般都要小心点搞。不然除了问题麻烦

网友:
这就蛋疼了